楼主(2015-05-21):
如题,我编写一个程序运行的时候老自动STOP,诊断缓冲区显示扫描周期太长,我把扫描周期监测值设定到最大6000ms时也不行,愁死我了!

网友A:
没有机会去玩过S7-300的PLC,目测是程序自身的原因,是不是太长了?有几万步?或者是PLC自身的看门狗设置的问题?

网友B:
到底有多少点多少步啊

网友C:
有没有死循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那么多程序,程序的问题可能性大,但是具体什么样的问题会出现这种情况,找不着BUG在哪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就一百多行的一个功能块调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查了半天没找着,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D:
可能是设置问题或者进入了死循环

楼主:
回复 网友D:
死循环的可能性最大,我在仔细找找,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