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1):
一台三洋P5伺服电机,安装连接后,
手动调试可以正常运转,
系统设定为自动后,系统报"编码器异常"故障。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一台备用P5电机,装上后一切正常。

网友A:
  手动正常并不代表,都全部正常,试试换换编码器

网友B:
手动时,,用表看看编码器数值正常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