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1):
以前一直好好用的丹佛斯2800,没人动过参数,整流桥坏了后,修好就不能外部控制和外部调速。说明书上说出厂值就是外部调速和外部控制,但是现在都不能启动和调速,12-27短接,12-18启动,50 53 55调速。
关键是两台机器出现同样的现象

网友A:
   这很明显了。

网友B:
恢复出厂值后,端子启动,再按一下面板的启动键,试一下。

网友C:
是不是短接的不对啊!

网友D:
2800你是怎么初始化的,是用LCP还是三键。短接应该是12-27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是12-27,笔误写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笔误,写错了,是27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面板启动有效,但是没有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D:
3按键同时按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短接对了,12-27

网友E:
丹佛斯上面好像有个手动和自动转换按键。

楼主:
把18号端子接通,再按下面板启动键,居然就可以运行了,关电再试端子启动都有效了,丹佛斯何必弄得这么麻烦?不关手动自动的问题。也就是说虽然把所有参数都设置成外部控制了还需要把启动信号接通按1下面板启动键,外部端子才会生效。

网友F:
按三键恢复出厂

网友G:
这个经验太重要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