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这是个什么东西,大家有知道的吗,有用过的吗

楼主(2015-05-21):
如图所示,这是什么东西呢,做 什么用的,啥品牌的呢,也没有手册也不知道怎么玩?

网友A:
空调控制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空调控制器
怎么用的啊 ,,,没见过

楼主:
我也没见过,控制空调的?

网友C:
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啊。

网友D:
只看出测速度

网友E:
查了一下ft/min 是 立方英尺/分钟,应该是测风速的吧。

网友F:
没见过 不知道用途

网友G:
进口的,英国产的吗,什么玩意啊没用过

网友H:
这个是一个测空气流量的控制器嘞

网友I:
进口的东西,没见过,made in UK

网友J:
看外表是测量空气流量的。

网友K:
测风速跟流量的吧

网友L:
看见过
不过没有注意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