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1):
如图所示这是走锭机做出来 的一个纱穗,尺寸如图中标注长320、直径46,现在想把篮筐中的纱(大约有150个,也可分两次到)到入一个振动盘然后逐个逐个的分出来,几年前找过供应商看过说是国内做不出这么大的盘,现在又过了几年了,不知现在能不能做的出来,各位有见到过大直径的提供一下信息,谢谢。

网友A:
你是想用振动筛把它分出来吗

网友B:
线是软的,振动盘应该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用振动筛把它分出来吗

只要能一个一个的排列出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是软的,振动盘应该不好使。

这个没上振动盘试过就不清楚了。

网友C:
如果只是一个一个排列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做一个锥形的设备从上面进行,出来应该就是一个一个排列了!

网友D:
问题纱是软的,震动时不受力,不好分辨!
只能做出抛震式分离器

网友D: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机器人视觉系统分离,价格也就是45万!
这个大多数人都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一个一个排列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做一个锥形的设备从上面进行,出来应该就是一个一个排列了!
这个有试过,是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昨晚听一个同事说,他之前在一个日本厂见过,用的就是震动盘,他说一共有4个震动座支撑,可以一次到差不多200个,那还是别人80年代的东西。

视觉也有找人来看过,报价5万,领导觉得成本太高,没做

网友E:
视觉人家报五万,很实在的价格了吧。

网友F:
怎么做都要几万块,不然大家都没劲想

网友G:
回复 网友C:
这个就是想多了,会在锥底堆着

网友D:
就是做出来振动盘,价格也是不菲!
不可能比视觉5万更低!

网友H:
老板几万元不觉得贵,这样大家都不用动脑筋了,基本做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