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1):
欧姆龙CPM1A-40CDR的电源坏了,有一个从其他机台的30CDR拆过来可以替换吗?输出部分两个是一样的。

网友A:
你拆开看看,电源板一样的可以,较早的与改版的不可以.

楼主:
谢谢。看来主板有问题了,已经换了两个电源板上去,都烧保险。以前输出继电器有坏了一个,已经调到空位去了。会不会继电器线圈又烧了影响到了电源板?

网友B:
正常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V1的与不带-V1是不一样的;
CPM1A-30CDR-A与CPM1A-40CDR-A电源板是一样的;通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PLC里继电器线圈烧了?没遇到过
你是不是使用了它的输出24v?
电路板很脏吗?

楼主:
继电器线圈烧了是我猜的,因为有继电器就有线圈吧。请问PLC的继电器是不是跟我们平常用微型继电器差不多?我看也是在一个火柴盒里,两个引脚是线圈,几个引脚是常闭和常开点?
外部电路没有用24V,只供IO用。

网友D:
正常是黑色的小继电器
很容易就看到了
自己用万用表测量下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C:
直接整机换台吧;

楼主:
老板抠,最好自已修好,自已也想摸摸,主板里面的硬件结构。下次就叫他换,学习用新型号的如何换程序和改接线,呵呵。谢谢大家。

网友E:
主板有问题的话,还是换台新的好。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外部电路没有用24V,只供IO用
这句话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或者发张端子接着线的照片

楼主:
就是外围的继电器有单独的24V供电,没有用到PLC上自带的24V。因此没有过载现象。

楼主:
主板我只能查查有没有明显的故障痕迹,可以自已做的才做,没把握的要外修和购买新的。比如换输出继电器之类的简单明显的就可以自已做。

网友F:
请问PLC的继电器是不是跟我们平常用微型继电器差不多?我看也是在一个火柴盒里,两个引脚是线圈,几个引脚是常闭和常开点?
这是不知道继电器在哪
比如换输出继电器之类的简单明显的就可以自已做。
这又是可以自己做的意思
前后好像矛盾了吧

楼主:
今天去查了原因,电源板老坏的原因给大家分享一下,也谢谢大家的帮助。
原来是输入接近开关处24V正负极有短路现象,有时短路有时又脱开的那种。排除后一后就正常了。
发现欧姆龙电源板有自保护功能,该处短路没排除前,电源灯不亮。一番好找,最后才查出来是接近开关处问题。把短路处线头脱开后,电源灯马上亮了。

网友G:
扔了算了,,留着浪费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去查了原因,电源板老坏的原因给大家分享一下,也谢谢大家的帮助。
原来是输入接近开关处24V正负极有短路现象,有时短路有时又脱开的那种。排除后一后就正常了。
发现欧姆龙电源板有自保护功能,该处短路没排除前,电源灯不亮。一番好找,最后才查出来是接近开关处问题。把短路处线头脱开后,电源灯马上亮了。
楼主咱回复能靠点谱吗?
看你在前面的回复
"看来主板有问题了,已经换了两个电源板上去,都烧保险。"----你可以说这不是PLC里的保险吗?现在又不烧保险啦?
"没有用到PLC上自带的24V。因此没有过载现象。"-----还敢说没有用到PLC上自带的(输出)24v电源吗?
如果如实回复使用了PLC输出的这个24v电源,一句话就可找出故障方向.

楼主:
楼主咱回复能靠点谱吗?
看你在前面的回复
"看来主板有问题了,已经换了两个电源板上去,都烧保险。"----你可以说这不是PLC里的保险吗?现在又不烧保险啦?
"没有用到PLC上自带的24V。因此没有过载现象。"-----还敢说没有用到PLC上自带的(输出)24v电源吗?
如果如实回复使用了PLC输出的这个24v电源,一句话就可找出故障方向.

1、前面两块电源板把板上的保险烧了,不是马上就烧而是过了一晚上时间才烧。现在这块电源板换上去之后,整台PLC拆下来在只接电源线的情况下,已经在办公室通电试过正常。但是接到机台上,在输入输出线路全接好线后,电源灯就不亮了,把IO线全拆了,只保留电源线,电源灯又亮了。所以说PLC有自保护功能,这是我根据现猜测的,还没有摸透。
2、“外部电路没有用24V,只供IO用”,“没有用到PLC上自带的24V。因此没有过载现象”,因为外部电磁阀有专门的24V电源供电,PLC的24V供输入接近开关的电源和输出继电器线圈(不是PLC主板上的继电器)电源,是我经验不好,线路不熟,其实继电器的线圈和接近开关的电源线的故障会引起电源板损坏的,而且是首先要排查的。

谢谢“知道一点”,我绝对不做不靠谱的事,只是当时的水平和思路就是那样。排除故障后我是想跟大家分享我的所见所得,也想用这种方式来感谢大家和引起大家良好的互动,共同提高。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先问你是否使用PLC输出24v,后怕你不清楚,希望发个照片
结果.......
哈哈 别人的询问认真处理,能吸取有用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