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的问题

楼主(2015-05-21):
win7的欧姆龙usb数据线我怎么无法连接呀,那位大侠能否告知一下

网友A:
版本不对吧

网友B:
装下驱动!

网友C:
估计是USB驱动没安装好

网友D:
呵呵;如果PLC本身就带USB口的,比如CP1E/CP1H等,这个驱动是单独的;
如果你的电缆是USB转串口的,那么驱动请联系你的电缆供应商;

网友E:
应该是USB数据线的驱动没有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