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1):
易驱75KW通用型在钢筋瘦身加工上,粗点的钢筋拉成细的,属于重载设备了,电机是55KW 6极,昨天调试好了,运行生产了一晚上,第二天工人加了一组模具,报故障显示Er 12,查询是电机过载,现场启动发现电机启动困难,因为客户要求电位器直接调速,旋钮转快一点又可以启动,设置了下限频率为8Hz启动,上限25Hz,加速时间设置为15S,滑差补偿设置了8%,试运行很多次没问题,请教各位老师对于以上设置是否有弊端,设置转矩提升比例是否能有效改善启动效果?

网友A:
大马拉小车

网友B:
最低频率改为出厂设置。

网友C:
易驱的没用过,你看下控制方式。一般变频器貌似都有高转矩启动模式

网友D:
看你描述应该是低频率启动时转矩不足造成过流保护.
解决办法是,设置工作方式为矢量模式,然后再输入电机参数,并且让变频器自学习一次.
如果没有矢量模式.那么设置参数菜单里面的转矩提升,加大约10%以内.注意,这个数值并非越大越好,慢慢增加数值直到能启动负载就可以了.设置完成后使用中必须注意观察一下电机温度.

网友E:
 瘦身钢筋是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