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

楼主(2015-05-22):
公司有一台圆筒编织袋印刷机使用的是汇川PLC和触摸屏,现在已经使用有3年多了,之前有出现过触摸屏闪屏和停机的现象,现在就无法输入了,触屏和按钮输入都无反应,PLC只有00输入指示灯,电源指示BT红色指示灯是亮的。麻烦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B:
触控板坏了?
没有备份程序?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也考虑是不是电池问题,因为换过另一台相同的PLC试过,可以正常运转

网友C:
触摸屏是好的,只是PLC通电了之后不能启动机器对吧,更换相同的PLC之后就能工作了。
PLC内部程序丢失,需要使用电脑重新烧录程序进PLC内部。

网友D:
因为换过另一台相同的PLC试过,可以正常运转
那就是plc问题了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E:
买新的触摸屏,把备份程序刷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