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15-05-22):
三菱3uplc 0伏接到com端24伏接到y端会是什么结果

网友A:
继电器输出的,一样可以用。其余的估计 不行。

网友B:
就是这样接啊!

网友C:
试试就知道。

网友D:
可以用的,我一般就是com接电源的ov,24v进y口的

网友E:
如果直接将0V和24V直接接在C0M和Y端最多当程序有输出时烧电源板而己。
0V接com的话,24V应接驱动线圈了。

网友F:
y端有输出时会被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