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子站为什么处于off状态

楼主(2015-05-22):
这是机床上一个电气分柜的 Profibus 线,为什么在正常状态下,上面的on、off状态在off状态?

网友A:
这是总线连接器,如果是两根线,开关就在OFF状态,如果是一根线,并且接在外面,那就应该是ON
OFF是第一根和第二根连接导通的意思,ON是将第一根(也就是外面的一根)末端接上220欧姆的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详细了,是两根线。一进一出,有两个这样的子站,他们是串联起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on 状态时,为什么要接220的电阻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头和尾要打到on,中间的OFF,这个是终端电阻,避免产生信号反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如果一根线的话,在on位置,他的终端电阻在这个紫色的线后面接的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485编码器,地址是40

楼主:
回复 网友C:
485编码器是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接的485编码器??

网友B:
这个是西门子ET200,DP接头自带终端电阻,打到on终端电阻投用,打到off终端电阻不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站和站是并联的,不是串联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不是编码器,站点号码的设置在模块上,这个只是DP头,只起连接作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回复有些麻烦,你可以参考一下有关485通讯的文献!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是485通讯用的拨码开关,地址是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