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2):
什么是市电,市电会出现哪些问题

市电即我们平时所使用的交流电(AC),我国的市电电压一般为 220V(伏),正常的波动范围为 220V±10%。一直以来我们认为市电除了偶尔发生断电事故外,是连续而稳定的,其实不然, 市电系统作为公共电网, 上面连接了成千上万各种各样的负载,其中一些较大的负载不仅从电网中获得电能,还会反过来影响电网,造成电涌、电压不稳、瞬时高压或低压等问题;另外意外的自然和人为事故,如地震、火灾、雷击、输变电系统短路等,都会危害电力的正常供应,从而影响电器的正常工作。

电压过高对电器有什么影响?

电压过高可加速电气设备老化,降低寿命,严重的可使电器烧坏。如普通灯泡电压经常高 10%时的寿命是只有电压经常保持额定值时寿命的30%,电子设备各种电子管阴极电压每增加 5%,阴极寿命减少一半。

电压过低对电器有什么影响?

电压过低可降低输变电设备容量,降低输电线路充电功率,造成大面积停电,缩短设备寿命,甚至烧坏电器。

市电中断对电器有什么影响?

市电中断指市电中断并且持续至少两个周期到数小时的情况,其产生原因有:线路上的断路器跳闸、市电供应中断、电网故障等。通常在断电后再通电时引起电器烧毁或电器火灾。

网友A:
不错,总结的很好,

网友B:
市电就是电业局共给的220V交流电,如果市电不稳,那一定就是电网的容量太小了,导致负载太重一起波动。

网友C:
市电就是市场上买的电,,自己的电叫自发电,,

网友D:
非要说国家电网的电压不稳定,那就只有农网可以这么说了,农网因为设备老旧,地方偏远,施工维护困难,重要性不高,导致相对于城市的供电质量非常低下。
现在的城市家用供电系统的电力质量,已经保障的非常完善了,再加装稳压设备,简直就是画蛇添足,还不如给自家的台式电脑购买UPS不间断电源设备。

网友E:
电网改造成过,市电的稳定性好很多了。

楼主:
这是什么情况!

http://liaoning.nen.com.cn/liaoning/496/3639996.shtml
800多户居民家 几乎所有家用电器接连冒出黑烟

网友F:
回复 楼主:
碰到这样的情况,你就相当于中大奖了,电业局会把你家所有用电器全都给你换新的,偷着乐去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碰到这样的情况,你就相当于中大奖了,电业局会把你家所有用电器全都给你换新的,偷着乐去吧
1995年我亲眼见到过,整栋楼1个单元7层14户全部供给了AC380V(实测AC410V)电,亲戚家彩电、电冰箱等凡打开着或者在哪个时段打开过的电器全部损坏,其他住户有没有赔不知道,反正后来据亲戚说他们反映到供电局没人管,只有自己掏钱维修了。
如果现在供电局能理赔,说明我们又向文明和谐公平迈进了一大步。

网友H:
电压瞬间增高原因?大神们讲讲。

网友D:
呵呵,情况会有所好转的。
上次看新闻,开会的时候,银行代表说自己是弱势群体,ld不是也哈哈大笑了吗?

网友I:
本该如此赔啊

网友J:
市电就是工频电!!!
50HZ电
380V没经过变频器改变频率的50HZ电

网友K:
倒是很长时间没听过市电出过什么大问题了。

网友L:
楼主有些信息需探讨:只讨论城市的电网
1.通常在断电后再通电时引起电器烧毁或电器火灾。能举例说明什么情况下发生.
2.你举例的事是2010-11-10日的事,有最后结果吗?从文章看不应该归结到电网上----刑事案件

当然,进入到家里(你的图是220v),用户统一认为是市电,才不管是供电局,还是物业

你推销的EM-001A,EM-001AL 有资料吗,可发邮件给我,感兴趣.
你可以与思南联系,做个试用检验.

网友M:
现在夏季来了,是要注意下,我们小区电压平时就不怎么稳定,现在用电高峰期,总是频繁跳闸,还把住户的电器烧坏了,天天找我们讨论,都挺无奈的。

网友N:
我家用的就是这款保护器,本来市电不稳,老是烧坏电器,用上这款保护器后,再也没有因电压不稳,高压烧坏电器的事情了,挺你们!!!!

网友O:
一台电动 执行器由于现场用电电压过高导致频烧,没有办法 ,最后 向厂家订做一款 耐压高的执行器才算完事。

网友P(2015-06-22):
产品很实用

网友M:
回复 网友P:
是的,在用

网友Q:
请问在那里有可以买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