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2):
没搞过防爆风机的,请教一下。

网友A:
电机是防爆的,变频器不一定是,这主要是防护问题,与使用方法无关吧。所以多变频器没啥要求,该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

网友B:
变频器不会装在有爆炸危险的现场吧

网友C:
是不是变频器装到防爆箱内呀

网友D:
变频器装在防爆控制柜内,散热处用导热装置引到控制柜外。

楼主:
客户嫌贵,用普通的控制箱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客户嫌贵,用普通的控制箱了
一般都是变频器放在安全区域,用线接到防爆电机

网友F(2022-02-11):
如果变频器也在危险区,易燃易爆区,那必须装在防爆配电箱或者正压柜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