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级调速

楼主(2015-05-22):
pmc可以直接控制电机进行无极调速吗?

网友A:
PMC?这是啥东西呀?能进一步说明吗?听说过PLC,没听说过PMC,能再解释一下吗?

网友B:
是PWM吧  没听过PMC

网友C:
又出来一个新名词?

网友D:
雇佣兵叫PMC

网友E:
脉宽调制(PWM)办法,控制电机的时候,电源并非连续地向电机供电,而是在一个特定的频率下以方波脉冲的形式提供电能。不同占空比的方波信号能对电机起到调速作用,这是因为电机实际上是一个大电感,它有阻碍输入电流和电压突变的能力,因此脉冲输入信号被平均分配到作用时间上,这样,改变在始能端PE2 和PD5 上输入方波的占空比就能改变加在电机两端的电压大小,从而改变了转速。

网友F:
楼主是否指PWM呢,不可直接控制电机和无极调速 。

楼主:
pmc其实就是机床的plc,是机床的可编程控制器,我想知道pmc连接变频器,怎么控制其双数电机进行无极调速的,pmc程序怎么编写

楼主:
回复 网友F:
pmc其实就是机床的plc,是机床的可编程控制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pmc其实就是机床的plc,是机床的可编程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