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断路器功能询问

楼主(2015-05-22):
设备上断路器,小弟为初学者,好多功能还不知道,请多赐教

网友A:
上面那个问号所指热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A:
class 10?

网友B:
下面那个问话是测试按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弱智的问一句,怎么测试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测试按钮 按下去旋钮就跳开

网友D:
对,那个可调的电流是指的热过载保护,不是短路保护。说明书里应该有热过载曲线。实验按钮就是按下后,热保护的辅助触点动作,可以复位。目的是实验触点的分断,不是实测动作

网友B:
回复 楼主:
漏电保护开关那个每个月要求按一次的那个测试按钮差不多的。

网友E:
上面可调为过流保护,下面TEST为测试。

网友F:
同意6楼的

网友G:
同意8楼主的说法。

网友H:
电动机保护断路器具有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瞬时脱扣12Ie,额定电流设定Ie(28-40A)可调;
兼有热继电器功能脱扣等级class10,这个可以在网上查一下曲线;
S20A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脱扣器类型(还请高人指点);
TEST是试验按钮,在合闸通电的情况下,按下此按钮断路器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