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帮助

楼主(2015-05-22):
我这里有一台三菱变频器 F740-15K-CHT1  接收运行信号报 E.OC1   把电机拆掉还报  E.OC1  加速时间延长还是不行。 把霍尔传感器拔掉  打运行仍报E.OC1    恢复出厂值  变频器不带负载 打运行报故障E.OC1  接下来不知和下手。请各位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网友A:
查驱动电路和模块的好坏。

网友B:
模块炸了没有?基本是驱动板挂了。

楼主:
这台变频器把电关掉  重新打运行 有时还可以带电机运行    测量模块是好的    驱动电路  六路三极管   电阻 都静态测量对比过 正常   请各位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网友C:
毛工都破解了的,联系毛工最直接。

网友D:
拆开看看有没异常,主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