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液联动

楼主(2015-05-22):
气液联动执行机构的手动泵漏油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如果是柱塞泵,可能是柱塞与泵体之间间隙过大造成的。

网友B:
密封圈老化失效,拆卸更换才能根本解决问题,在外表缝缝补补没有用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密封圈老化失效,拆卸更换才能根本解决问题,在外表缝缝补补没有用处。
是的,换密封。

网友D:
应该是密封圈老化了。

网友E:
一个字  就是  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