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2):
两台意科变频器拖动两台电机开环控制一条皮带,使用继电器控制,控制模式为速度控制,两台变频器的速度差在5圈/分钟以内,停止方式为自由停车。但是1号变频器总是没有规律的出现自动降频现象,导致滚筒与皮带打滑(感觉在刹车),皮带速度明显降低,但是几秒钟之后频率又重新回到正常频率(大约36赫兹)。整个过程中变频器没有任何故障提示,这种问题在只开1号变频器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出现过。请问老师傅们有解决办法没。

网友A:
看看电流的变化,,是变大还是变小了,,看转速给定的信号是不是稳定的 ,,多半是机械故障

网友B:
对,自动降频时,立即观察此时的电机电流是多少?有可能是负载引起的,电机电流达到了额定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频率给定信号,只有一个开点控制变频器启动到固定转速,断开就自由停车,如果启动信号断开胶带保护会报警,而且变频器也不会刹车,只会自由停车。由于时间很短,而且出现时间不固定,所以来不及看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负载的波动很小,而且这时候2号变频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只有1号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老师,如果此时电流变大和变小都有哪些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C:
如一楼的兄弟和版主所说的。看电流的变化,变频器是可以监控电流的,你说的无规律降频,那么肯定有它能够正常运行的一会,那么何不定在1号变频器边上观察呢。另外变频器的给定频率也是在监控项目里有的。
你说的这个情况,很有可能就是两台电机共一负载中经常的问题。因为电机以及变频器自身的差异,从变频器上看到输出频率与电机实际输出不可能完全一致,因而两台电机转速不一致,快的一台非但要一人挑起负载,还得拉着慢的一台走,从而快的一台负载过重电流上升。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1号变频器单独运行时,不降频的原因,因为你的试机可能是在轻载的情况下,1号能够拖得起来,而另外一台开起来的时候,1号还得拖着它走
出于对自身的保护又避免跳闸停机,1号变频器为了要使电流降下来,就必须将输出频率降下来,减轻自己的负担。
如果是这种情况,可以使用变频器内部的负载分担功能,让1号变频器的输出转矩在一定范围内。说白了就是1号挑得重量重过某一值时,就降速,让另外一台上来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1号的速度环的PI设置,降P增I....。。。
个人之见,仅供参考哈

网友D:
看看是不是电流太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如果此时电流变大和变小都有哪些原因导致的呢。
 咱也不是什么老师,,也就是一个在工厂的苦工,也就看点表面的现象
 你电机是恒速运行的 ,,在变频器上也应该可以看到给定的值啊 ,,看一看两边的给定值是不是一样的,,检查传动机构的轴承部位是不是有问题,,两边变频器的电流值是不是差不多,,两个变频器的电流限值是不是设置的一样的,如果减速时电流已经达到限值,特别要注意一号的电机轴承有没有问题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人机界面显示的两台机器频率都是36,转速限制值是1050,大部分情况下转速在1037左右,两台变频器的电流也很接近,速度差不超过5圈。我一直在考虑是不是变频器的速度差过大导致的其中一台变频器失速而产生保护动作,但是从人机界面来看两者速度差微乎其微,如果是负载的问题,电流又基本一直(除了出问题的时候)。请问开环控制变频器失速保护还有作用吗?就是没有旋转编码器反馈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如果将一台变频器设置为转速控制模式,一台设置为转矩控制模式是否可行呢?

网友B:
如果是矢量控制,把一台变频电机转速控制,另外一台为扭矩控制,他们之间有某种耦合关系,这能有什么问题呢?大家都是这么做的。比如卷绕系统。电机同轴驱动系统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人机界面的电流来看正常情况下不存在1号拖着2号走的情况,因为电流基本一致。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将2号变频器设置为转矩控制,1号机还是速度控制是否可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两台变频器是IECCO的变频器,说明书薄薄一本,连控制盘的说明都没有,所以也不知道这种变频器到底是不是矢量控制模式,只有人机界面上有转速控制和转矩控制两个选项,妹的也不知道是改成转矩控制后是否需要调节别的参数。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两台变频器是IECCO的变频器,说明书薄薄一本,连控制盘的说明都没有,所以也不知道这种变频器到底是不是矢量控制模式,只有人机界面上有转速控制和转矩控制两个选项,妹的也不知道是改成转矩控制后是否需要调节别的参数。
看来得找厂家要详细的使用手册,知道调试参数才能动手。

网友F:
如果你无法找到原因,建议你:1不要用电位器给定频率,2将运行信号端子直接在变频器上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无法找到原因,建议你:1不要用电位器给定频率,2将运行信号端子直接在变频器上短接。
1.没用电位器给定信号  2.给定信号肯定没有问题,因为单机开没有问题,而且有反馈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两台变频器是IECCO的变频器,说明书薄薄一本,连控制盘的说明都没有,所以也不知道这种变频器到底是不是矢量控制模式,只有人机界面上有转速控制和转矩控制两个选项,妹的也不知道是改成转矩控制后是否需要调节别的参数。
看来得找厂家要详细的使用手册,知道调试参数才能动手。
调试参数在人机界面上倒是有,大部分需要设置的菜单项都有,问题就是不知道改成转矩控制是否需要调节别的参数。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两台变频器是IECCO的变频器,说明书薄薄一本,连控制盘的说明都没有,所以也不知道这种变频器到底是不是矢量控制模式,只有人机界面上有转速控制和转矩控制两个选项,妹的也不知道是改成转矩控制后是否需要调节别的参数。
看来得找厂家要详细的使用手册,知道调试参数才能动手。
调试参数在人机界面上倒是有,大部分需要设置的菜单项都有,问题就是不知道改成转矩控制是否需要调节别的参数。
我怀疑与最后一个参数有关系,但是阀值设置的挺大了

网友G(2016-07-30):
是不是一号变频器意外停止,有开始启动的加速过程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如一楼的兄弟和版主所说的。看电流的变化,变频器是可以监控电流的,你说的无规律降频,那么肯定有它能够正常运行的一会,那么何不定在1号变频器边上观察呢。另外变频器的给定频率也是在监控项目里有的。
你说的这个情况,很有可能就是两台电机共一负载中经常的问题。因为电机以及变频器自身的差异,从变频器上看到输出频率与电机实际输出不可能完全一致,因而两台电机转速不一致,快的一台非但要一人挑起负载,还得拉着慢的一台走,从而快的一台负载过重电流上升。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1号变频器单独运行时,不降频的原因,因为你的试机可能是在轻载的情况下,1号能够拖得起来,而另外一台开起来的时候,1号还得拖着它走
出于对自身的保护又避免跳闸停机,1号变频器为了要使电流降下来,就必须将输出频率降下来,减轻自己的负担。
如果是这种情况,可以使用变频器内部的负载分担功能,让1号变频器的输出转矩在一定范围内。说白了就是1号挑得重量重过某一值时,就降速,让另外一台上来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1号的速度环的PI设置,降P增I....。。。
个人之见,仅供参考哈
6楼的朋友分析的很好,也许就是此问题

网友I:
替换变频和电机试试会不会出现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