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2):
  1,你们是怎么测的,直接在模块触发脚上测?
  2,探头设置,示波器设置的。

楼主:
   示波器得常用,过段时间不用,就快忘记是怎么用的了。

楼主:
  得来大神啊,只看不回复好多

网友A:
我就是在模块触发脚测的,测精细一点再测下驱动光耦或者芯片的输入输出波形,示波器没什么好设置的,就直接出波形就行了吧,反正我是没怎么设置

网友B:
没有用过,一直用万用表,也准备买台二手货。

网友C:
也想来学习一下的啊

网友D:
是啊 示波器根本不会用啊

网友E:
示波器的设置,无非是,每格电压,每格时间,触发电平。

网友F:
俺也没用过啊 ,,

网友G:
唉,看来没用过的不少,我也是其中一员。

网友H:
示波器有一台,放在那里都快发霉了,不是专业搞维修,好难用的上。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不错,但是细节你并不清楚,呵呵。还是听听其他网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探头地线是接在哪里?真怕烧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那么夸张,驱动的话探头接输入地,量输入波形,接输出地,量输出波形,在模块上的话,探头地就接到模块的地脚上啊,6组,3组共地,地接探头,另外3组两两接就行了,其实我觉得把探头和探头的地接反也没事,一样可以测,波形是脉冲,方向接反应该没事吧,反正我就是这么干的,也没出过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试

网友I:
回复 楼主:
细节也清楚,人家是用力科的

网友J:
记得用个隔离变,接地处理好,有的示波器探头和示波器外壳一起接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隔变我已经使用上了,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