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2):
如题,牵扯到步进电机电流就不知道怎么弄了,像平时的私服马达和普通电机,还有其他用电器,上面都标注的有功率,这些我知道该选多大的。可是现在负责的项目(其他部门做的,现在转手了),用了13个雷赛步进电机,2个2282系列,3个57系列,6个42系列的,还有两个气缸,一套plc加扩展模块,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算电流了,两个220系列的电机用了一个电源,其他11个步进电机用了4个36v,360w左右的电源。还有4个24v的电源,也都是200w以内的,就这么多东西,我用电流表测主电路的时候,电流还不到2A,本来对这块都比较模糊,我就怀疑是不是电流表有问题,还是我的测量方法不对,请教大师详解一下电流具体怎么计算(特别是有步进电机在回路中的时候),谢过了!

网友A:
这么多电机,是不是都动作了呢 ?
应该是大多数没有动作吧 ?
没有动,电流肯定小了

网友B:
计算负载,要知道设备的负载同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