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2):
电机通过步进箱带动转盘,转盘转一圈360度同时编码器也转一圈,通过编码器的高速计数来控制转盘到达各个角度后,置位和复位某些输出,控制外部一些气缸的动作。
没接触过高速计数器,求指点,或有编码器的一些例子可以发给我参考学习,谢谢!

网友A:
看系统手册
按照向导写程序

网友B:
用200里面的向导做。。。。
具体怎么设置参数,帮助里面很详细各种模式各个参数都有。。。
大概说一下吧,高速计数器有HSC0-HSC5,好像跟CPU型号有关,如果就一个的话,不用考虑其他的直接HSC0好了,选中这个之后你的输入端口I0.0要留着接你的传感器,不能用于其他的。至于选择什么模式,看看帮助。。。其他的倒没什么了,看看帮助没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比如说设置计数预设值pv到达120时,130时,140时等,分别置位Q1.0  Q1.1  Q1.2等,
计数值到达150时,160时,170时等,分别复位Q1.0  Q1.1  Q1.2等
(计数预设值pv是通过触摸屏设置0-360的数值)
我看了向导做中断的话只能单个独立设置当前值cv和预设值pv,无法达到我要做的多个控制
现在是需要设置多个不同的预设值进行多个控制这样子,请问该如何去做呢?
非常感谢你!

网友B:
是我理解错了???
感觉你没明白高速计数器。。。。
你说的那些-----比如说设置计数预设值pv到达120时,130时,140时等,分别置位Q1.0  Q1.1  Q1.2等,
计数值到达150时,160时,170时等,分别复位Q1.0  Q1.1  Q1.2等-----
这些是程序外部的,不是高速计数器里面的,想要实现这些,你就在外面编个比较指令就可以了啊。。。。中断可以采用定时中断,或者事件中断,感觉你把事件中断理解错了,理解成你说的那些置位、复位了。。。。。
比如定时中断,SMB34=100,是指每100ms执行一次中断事件INT0
  事件中断,是这个事件成立的时候,执行一次中断事件INT0。。。

网友C:
回复 楼主:
高速计数器计数跟计数器一样计数值是一个一个达到的,你可以在一个预设值达到时连接的中断里置位或者复位多个输出,倘若需要在多个不同的预设值达到时连接不同的输出的话,那用多个高速计数器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基本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