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3):
安德利软起动AJR3显示ERR01,这是什么故障代码啊,百度搜索都查不到,哪位知道,谢谢。

网友A:
外部瞬停端子开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确实是这样,我拆回维修的,没有端子连线,这个很少接触,变频器就可以空载试机,软起动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A:
因为软起动器带有电机检测功能,尝试接个小电机看能不能…上个接线图给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