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3):
各位前辈,求请教
现在有三台同样的风机设备,采用的是GE的PLC,人机界面用的是维纶的MT8104iH,现在因客户需求,拟定将三台人机界面的画面传送至一台PC中,只是需要画面显示监控,不需要进行操作,想请问是否有简单易行的方法,求指导。

网友A:
只能按部就班的去做,没什么简单易行的方法。画面需要什么样的,监控的都是一些什么数据,GE的PLC是30系列的还是70系列的等这些都没讲清楚,怎么指导你啊

楼主:
其实我倒不是想问怎么从PLC 上取数据,而是想利用PC机来调取目前现有的3台维纶HMI画面和数据,来形成一个新的可以自由查询三台机器的上位机界面,可以繁琐点,也可以零散,能实现这个功能就好了

网友B:
如果维纶有数据转发的功能,是不是可以用模拟功能实现呢?对维纶不清楚,只能提供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