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3):
测试的产品为USB充电器,标称输出电压和电流分别位5V 1A,测试的过程要求满载(1A)测10多个小时,过载(2A)再测10多个小时,没问题才合格。打算用绕线电阻作为负载,但规格拿不准,到底该选用5W 5欧的还是10W 5欧的呢?或者有其他更好来替代?

网友A:
你去搜一下波纹电阻

网友B:
感觉电阻不如钨丝灯好,还能做工作指示。以前我们测继电器负载和变压器负载或者是成品电控板的大功率负载,均是使用低压大电流的钨丝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