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程序

楼主(2015-05-23):
三菱浮点运算程序中出现E6.0+1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科学计数法 6.0E +1 就是数值60.0

网友B:
学习了。。。以前也没这么用过科学计数法

楼主:
可是E好像在前面,?请教

网友C:
6.0乘以10的1次方,不知道这样理解正确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6.0乘以10的1次方,不知道这样理解正确不
不过还没怎么看见过像这样的表示方法呢。

楼主:
请师傅们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