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3):
输出是控制AC220V,约60W的制动器,要用多大的压敏电阻?

网友A:
471就够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不加的话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网友B:
你应该并的是电容吧,,并压敏电阻干什么啊

网友B:
不加应该也没事,,我们都没加

网友C:
对,我就不用压敏电阻,因为这玩意有寿命问题,不好。用阻容吸收电路即可(RC吸收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