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焊机问题

楼主(2015-05-23):
公司有6台排焊机,每台功率大约80KW左右,从变压器到碰焊总开关的线路约有200米,原主线路用95平方线,现在经常出现有掉焊现象,估计是主线路偏小,请问有什么方法能解决掉焊问题。

网友A:
6台都一样吗?线小只会影响电流,掉焊可能是控制方面有问题。

网友B:
是不是你设置碰焊时间过短或是碰焊时电流设置过小引起的。

网友C:
6*80=480KW,按焊机全开满载算电流就是480*2=960A,原95平方线路竟然不会发热烧毁?还是我算错了?
想不掏一分钱而获得稳定的效果,只有将焊机负载数量裁剪一半以上。

网友D:
见都没见过,只有顶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6台功率都差不多,以前是5台,没有出现掉焊,上个月加了一台,现在客户反应出现了有掉焊的

网友E:
每台持续焊接时间大概是多少,最多大概有几台同时工作,焊机单相还是三相……

网友F:
掉焊与线不相干吧,线小了会发热的

网友G:
大电流使用年头长了因氧化作用导电能力也下降的。

网友H:
线径有没有问题可以测一下运行时的电流是否拉低太多
从故障现象看不像是电缆问题!
还是看看其他方面吧!

网友C:
这样还不明显?以前5台使用正常,增加了一台,就掉焊,掉焊就是焊接质量不良对吧。
那么在工艺和原料一样的情况下,是什么导致了焊接不良呢?焊接的电流不足是否会影响到焊接质量呢?
需要楼主到现场检验的吧。

网友I:
烧焊机应该跟主线没关系吧

网友J:
也不一定,有可能会因为负荷加大而造成线路上电压波动过大,所以才有那种故障。

楼主:
休息时间测试电压380V以上,焊机全开后电压降到350左右,问过电力安装的公司说从变压器加一组等径的电线到焊机总开关上,或者是增加一个电容柜补偿,但是不一定有效果。

网友C:
连额定电压都不能达标,还指望设备能够正常工作?
先把额定电压给保证先,你以为焊机是宽电压设计的吗?焊机的铭牌不是白白帖上去的,是有用处的。
加装电源供电电缆线,或者检查电源电力变压器的总容量,不得只能增容。

网友K:
问题在夹头上,里面的连接铜带氧化。我过去修过,二次侧电压低,电流大,温度高,导电体易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