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3):
我安装了STEP7V5.4,内部有个授权文件,没太弄得懂,反正现在step7可以用来编程(没下载到机器使用)怎样知道是否已经是授权成功,我的是XP系统。

网友A:
授权不成功应该是打不开的吧?
5.5的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5.4能打开也代表授权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用AUTOMATION检查原来只有14天使用权,把STEP7删了重装。不知安装完成后提示的那个储存卡配置参数选择NONE 还是选择EXTERNAL PROMMER

网友B:
能用就行了,,你应该装的是试用版的,,到用不了了在重新装一样就好了,,
 不像有的软件试用时间到了,在一台电脑上时间到了,在装也用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安装了STEP7V5.4,内部有个授权文件,没太弄得懂,反正现在step7可以用来编程(没下载到机器使用)怎样知道是否已经是授权成功,我的是XP系统。

打开西门子授权管理器,检测对应的授权,如果是如下状态,表示授权成功,如果是打叉状态,表示授权失败,如果是一个时钟状态,表示授权有有效期。

网友D:
运行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然后在工具栏选项里选择Licensed Software即可看到当前已授权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