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3):
怎么样把IGBT当作继电器使用?就是,不用驱动电路,就用一个24V通断来控制IGBT的通断?
另外IGBT模块与IGBT有什么差别,二者价格相差很大

网友A:
第一,IGBT和IGBT模块都是一个东西,只不过模块可以是1个IGBT或多个集成的IGBT而已。

第二,把它当电子开关可以呀,但一定要是开关才好,不要变成放大器。否则需要PWM基波频率的支持。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电子开关的形式很多种,为什么非要使用IGBT呢?

网友B:
土豪,,我们可以交个朋友不 ?

网友C:
为什么要用igbt当继电器,应用什么场合,半导体器件开关动态特性好,但是静态的不如,不能完全断开有漏电流,导通有饱和压降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是客户要问的,我建议他用固态继电器替换普通继电器,他非要问用IGBT行不行?也不知道啥意思!

网友D:
变频器里的制动IGBT不都是当开关用的吗

网友E:
可以,得看场合要求,继电器断开后两点之间可以隔离,IGBT关断后不能完全隔离…

网友F:
有點大材小用吧

网友G:
IGBT关断时最好有负压,降低开关损耗。E 、C之间加浪涌电压保护电路。

网友H:
看来是不计成本的,哪个成本高就用哪个。牛啊。

网友E:
PLC开关量输出最常见的就有三种,第一种大家较熟识的是继电器,第二种是场效应管,等三种是晶体管…

网友A:
回复 楼主:
6楼的回复,基本使你的问题无悬念了。

网友E:
继电器开关熟于有触点开关。IGBT、场效应管、晶体管、可控硅等可作用于无触点开关,术语:软开关

网友I:
太浪费了吧

网友J(2020-07-14):
回复 网友E:
大电流,10A以上,频繁开关,有没有好的方案?机械式继电器容易坏,固态继电器温度太高,热不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