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3):
我这有一台三菱变频器FR-F740-15K-CHT1   运行中报E.OC1 把电机线拆掉还是报     测量模块是好的    驱动电路  六路三极管   电阻 都静态测量对比过 正常   把霍尔传感器拔掉仍报    我更换一个新的霍尔传感器 在维修室两相试机还是报  换三相电源利用面板操作  还报故障E.OC1     复位时我同时按住起动按钮  变频器频率有显示  测试输出电压 正常 带小电机运行正常。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请老师给予指导   先谢谢

网友A:
不是发过帖子了吗?

网友B:
运行报应该是检测上有问题。如果是通电就报可能是霍尔检查部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