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制个无线遥控器

楼主(2015-05-23):
老婆给女儿买个玩具小车。看着女儿玩的还行,想给加个无线控制。
电源是6V的。看淘宝上有几个模块。
不知道大伙有没有玩过这玩意的。

网友A:
没玩过,,问客服啊

网友B:
哦,有想法的人啊,

网友C:
遥控设备还有一种是比例遥控,更高级一些,假如用你介绍的设备控制模型车转向,相等于将方向盘向左打死或向右打死,用用比例遥控设备可以模拟实际开车转向效果。

网友D:
有想法就不错,把想法变为现实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设备还有一种是比例遥控,更高级一些,假如用你介绍的设备控制模型车转向,相等于将方向盘向左打死或向右打死,用用比例遥控设备可以模拟实际开车转向效果。
目前只打算自动控制前进和后退,因为原来启动按钮是在小车上的,觉得直接加个遥控开关就可以了。
至于方向觉得还要添加太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想法就不错,把想法变为现实更好。
所以发论坛来看看大伙有没有玩过的,给点提示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设备还有一种是比例遥控,更高级一些,假如用你介绍的设备控制模型车转向,相等于将方向盘向左打死或向右打死,用用比例遥控设备可以模拟实际开车转向效果。
目前只打算自动控制前进和后退,因为原来启动按钮是在小车上的,觉得直接加个遥控开关就可以了。
至于方向觉得还要添加太多东西。
这个应该可以,有小继电器开关就行,这种遥控器有的。

网友F:
你说的这个我买过 你直接买4炉滚动码遥控之类的成品就行 前后左右是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这个我买过 你直接买4炉滚动码遥控之类的成品就行 前后左右是可以了
你说的淘宝上,觉得有点贵,关键是那个一般都是220V而且都很大,一个玩具车也没多大,所以想自己买个小的人后改成电动车6V能直接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觉得继电器都没必要,6V的控制。
想自己弄个第二图中的中间的那个控制电路,可惜没啥资料。

网友G:
这个无线发射接收基板在十年前出了摩托车防盗报警器之后曾推广过一时,因为当时的摩托车防盗报警器基本上全部都是用这个编解码芯片为核心,楼主只要百度一下编码解码芯片PT2262-PT2272,就会发现很多相关资料和制作原理图…

网友H:
有心,有时间的话,可以玩玩哦!

网友I:
没有做过。

网友J:
这个简单,注意供电电压,我前年做过,用万用板做的,调试的时候,接受和发射板不能离的太近,有误动作,至少一米

网友J:
百度文库资料好多,你主要搜PT2262  和2272就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比例遥控也可以实现无极调速。

网友K:
没看懂啊

网友L:
楼主想法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M:
20多元可以买个小遥控车,如果你的玩具车是可以坐小孩的话, 稍微改动一下也是一样的,  无非就是驱动的电机大点而已, 增加一个功率放大电路或者可控硅就可以驱动大点的玩具车了。

很多人家里有好多废旧玩具遥控车, 做垃圾扔了, 看看在你们附近搞得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