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5-05-23):
关于omron的plc型号cp1e是如何设定恒扫描,望知者言明。

网友A:
什么是恒扫描?

网友B:
如果说是PLC自身的硬件电路里面的CPU对用户编制的PLC程序进行扫描的话,根本就不需要设定,只要PLC在运行状态,就会自动扫描并执行你编制的PL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