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3):
海尔kfr-35gw/01ze(r2dbp)-4s无氟变频空调只要一上电开机制冷,运行十几分钟左右就会导致25A2p的总电源漏电保护断路器跳闸,而总电源后一级空调插座专用的1p16A断路器却没跳闸,在漏保跳闸之后马上对其进行合闸,此时空调面板上交替显示闪动F和E9,有哪位高人知道这F和E9是啥意思,这台空调曾经抽真空加注过R410的冷媒。

网友A:
高负荷保护?详细建议售后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负荷保护?详细建议售后电话
非常感谢,今天去检测下压力和电流看看。不过还是有些想不明白,为什么前级16A空开不跳反而跳后级25A漏保?

网友B:
叫厂家来看看吧

楼主:
己经过保修期了,之前在保修期内厂家也来人修过一次,就是在制热时没什么效果。

网友C:
那几教修空调的看看了啊  自己搞不定的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室外机是否有漏电或短路现象,机头是否堵转(卡缸)现象

网友D:
高负荷保护

网友E:
排了原来的 重新加冷媒试试

网友D:
详细建议售后电话

网友F:
叫厂家来看看。

网友G:
开关灵敏度的原因吧,后级有故障

楼主:
只要室外机变频及压缩机不动作就不跳,单独压缩机用摇表测绝缘正常,有时开机运行一两小时都不跳漏保,有时上电运行两三分钟就跳漏保,用钳形电流表量变频主电路整流桥前的L、N两根线路电流,L的会比N高出0.1A左右的电流。

网友A:
单相用电L相和N电流不相等这是有原因的,这里不作讨论。按你上面所说可以运行一两个小时本人认为90%制冷系统是好的,你说25A漏保跳脱而16A断路器不跳(相信质量是好的)可以说明室内或室外机存在瞬间漏电现象。关于E9代码的出现有多种原因,如在工作中瞬间断电又瞬间恢复供电的情况下都会出现E9,正如你第一贴所说漏保跳脱后马上又合闸,此时显示的E9是否属于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相用电L相和N电流不相等这是有原因的,这里不作讨论。按你上面所说可以运行一两个小时本人认为90%制冷系统是好的,你说25A漏保跳脱而16A断路器不跳(相信质量是好的)可以说明室内或室外机存在瞬间漏电现象。关于E9代码的出现有多种原因,如在工作中瞬间断电又瞬间恢复供电的情况下都会出现E9,正如你第一贴所说漏保跳脱后马上又合闸,此时显示的E9是否属于这种情况…
之前也怀疑室外机某个部位可能存在线路破损,造成压缩机运行时抖动偶尔有对地漏电,由于室外机是安装在3楼外墙,再加上外壳螺丝锈迹斑斑,整拆外壳来对线路进行仔细检查有些难度,所以就迟迟没下手拆开,想偷个懒,只是用摇表对所怀疑线路进行绝缘检测,没发现有异常,今天在xquan老师您的指导下我更下定决心拆开它,果然发现变频输出的uvw三根套在一个黄腊套管内中间有一处紧靠在压缩机排气管上,由于排气管温度高,明显将黄腊套管连同压缩机的其中一根导线烫出了个口子,导线的导体部分依希可见,造成导线的导体时不时搭在铜管上,原来的一波三折症结至此找到。在此特别感谢xquan老师的大力帮助。

网友A:
恭喜楼主!本人只是按照你反映的情况去作自己的分析,作为维修一种故障是有多种原因引起的,所以也不保证准确,现在问题得已解决本人也很高兴,你也不必多谢,旨在相互探讨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