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3):
左右小电机的速度相差太大,不同步。单相小电机,棒子货。
干掉速度慢电机的启动电容。随便拿个单相变频器接上。调整下加减速时间。控制线微调搞定。因为电机实在太小了,8W表情。频率上到100HZ,两边速度差不多就行。

网友A:
厉害  ,100hz。是不是速比太小了,电机太吃力。

网友B:
那么小一拖二就差不多同步了

网友C:
易能变频器800 系列白色的好几年了。

网友D:
拿掉电容,电机在变频器怎么接线的啊  ,能说说不

楼主:
这个简单,单相电容电机就三个线,主绕组,辅助绕组,公共端。调速带刹车的电机就不要速度反馈线,刹车线。干掉电容接在变频器输出端U.V.W就是。记得惯性大的加刹车电阻。不然后果自负。

网友E:
问楼上,能上个接线图不?更说明问题。嘻嘻。这路子让我感觉很新鲜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问楼上,能上个接线图不?更说明问题。嘻嘻。这路子让我感觉很新鲜呦。
是啊 上个接线图吧

网友G:
单相电容起动电机用变频带?

网友H:
楼主上个接线图让我们看看,这个真没有弄过。

网友I:
不知道怎么搞的啊   想学习一下

网友J:
没这样搞过啊。学习了。

网友K:
左面是单相回路,右面是三相回路。可以看出UV,UW,VW阻抗严重不平衡,只是由于电机功率小阻抗大到也不至于烧电机。

网友L:
怎么感觉楼主图片有点小晕啊

网友E:
嗯,看到12楼的图了,和楼主描述一致。很早就一直不用单相电机了,有机会试试看,这个会是什么情况。体会一下。谢楼主和12楼共享!

网友E:
引用 网友L:
怎么感觉楼主图片有点小晕啊

楼主的图,对焦有问题,拍糊了。嘻嘻,别使劲看,容易伤眼。

网友M:
有点创意  这样要把报警取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看到12楼的图了,和楼主描述一致。很早就一直不用单相电机了,有机会试试看,这个会是什么情况。体会一下。谢楼主和12楼共享!
K版客气了,这种应用在速度很慢的或者水泵风扇类单相电容电机比较合适。因为一般单相调速器在速度很慢的情况下扭力就很小,往往带不动负载或者很不稳定。我也改装过就很好的解决了问题。采购的非标设备也有应用的,用一个变频器控制6个小电机同步分段传送。也有利用变频的电气制动配合电机机械刹车做定位控制。也还是稳定准确。用这个大幅度提速纯粹乱劈材,见笑见笑。原则是解决问题就行。

网友E:
回复 楼主:
嘻嘻,你很低调呦,其实,将自己的作品拿出来嘚瑟,共享,很不错。看后很受益。

网友N:
回复 楼主:
看来前辈是鬼才啊。前辈在那高就?

网友O:
学习了,跟大家

网友P(2015-06-30):
回复 网友K:
看了楼主的图还是不够明白?如果这样的话我想用一台变频器控制几台风扇吗?

网友Q:
松下PCB插板机的送料机构吧,在长安是吧

网友R:
高手啊!!!!!!!!!佩服

网友S(2015-10-24):
用三相异步电机好,单相电机换向不好,而且发热量大

网友T(2017-01-15):
这还是是小儿科,楼主是高手

网友U:
我是这样想的, 变频器输出一般都是380V,而单相电机两个绕组两端电压都是220V,如要接上变频器两端不都是380的电压了吗?会不会烧电机,不懂。

网友V:
我家里的碾米机,我就是用一个3.7KW的单相变频器驱动的:甩掉电容,一端并接,3个头接变频器输出即可,我这么用一直没有异常

网友W:
引用 网友V:
我家里的碾米机,我就是用一个3.7KW的单相变频器驱动的:甩掉电容,一端并接,3个头接变频器输出即可,我这么用一直没有异常
艺高人胆大啊

网友X:
如果是那种三根线阻值一样的的带电容电机,去掉电容用单相变频器控制一点问题也没有,比如家用洗衣机上面的电机……

网友Y:
实践得真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