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通过MODBUS通信控制ABB变频器的启停,正反转 速度输入

楼主(2015-05-23):
最近学习MODBUS通信控制,看见S7-200PLC有标准库,是不是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ABBACS800的控制代码是多少?网上搜索是1141是启动1153是反转1142是停止
图片里面的EN端口是一直接通然后First接通一次通信一次,还是两个一起接通一起复位?还需要其他的传说和验证码?求帮助 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
忘记说了 还要中间延时100MS,这个忘记了 就是初始化后延时在往里面写入。

网友A:
直接调用就可以;
EN端口是一直接通,然后First接通一次通信一次;
+2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知道ABB变频器MODBUS通信的 数值,例如频率设定的参数位置,正反转的 加减速度时间,
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