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画面复制

楼主(2015-05-23):
我想把组态王的画面复制到另外一个新建的组态王工程里,不知道怎么复制。谢谢!

网友A:
我的做法不是复制,是另存为一个工程,把不要的画面删掉就可。

楼主:
是想添加画面

网友B:
全部选中ctrl+A,再ctrl+C,然后到你新建的画面中ctrl+V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