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200-224XP的PID编程模拟量输入有问题

楼主(2015-05-23):
是这样的,要求是利用224XP的两个模拟量输入口,分别接正弦波电压和反馈,PID运算输出正弦电压。
我编写的时候直接把正弦电压输入口地址写在Stepoin,显示是错的,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不明白你这么做的目的,设定值是变量?????
Setpoint那个引脚是实数类型的,把你的AIW2转换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定值是不断变化的,就是以正弦规律变化,该怎么设定呢

网友B:
哪得VD 用来做设定

网友C:
数据类型不对。

网友D:
交流电压的AI信号应该是浮点的,没用过200的做过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这个是我模仿网上的例子写的,就是利用定时中断,每十毫秒进行一次PID运算,模拟量口AIW0接的是反馈电压,AIW2接的是正弦电压,AQW0输出正弦电压,我觉得设定值应该是正弦变化的,但是最后的PID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网友E:
你把数据类型弄错了,把通道2的数转换成实数,就可以试验了。

网友F:
注意将通道2的整型输入AIW:6400-32000,转换成0.0-1.0之间的实型变量VDXXX就可以作为SETPOINT输入了!

网友G:
把AW2转换一下就可以了,传送到vw  然后整数转双整数 再到双整数转实数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