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这是啥,有啥作用。谢谢!

楼主(2015-05-24):
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实验室每台机器上都有一对这东西。

网友A:
眼睛花得利害,看不清,不好说。

网友B:
不够清晰啊!

网友C:
给一个特写看看。

网友D:
拍近点啊。

网友E:
大概是DB插头转接线端用的

网友E:
中间可能还有电路!

网友F:
我也看不清楚。

网友G:
相当于输出中继

网友H:
图片质量不高啊 看不太清楚啊

网友I:
一看就不是用于通信,就是多心线插头IO连接

网友J:
这是不想让大家看得太清,用猜的吗?

网友K:
是接点转接点模块

楼主:
很感谢大家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可以说说他具体是干嘛用的吗?  不要笑话我,大学生渣渣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最新的回复。
重新上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   可以告诉我他存在的意义吗?   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K:
具体干嘛用的呢?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L:
目测是一块IO端口的扩展连接板而已,如果背面没有什么集成块的话,作用就是做输入输出的状态显示,PLC的IO中转连接板,对控制功能的实现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M:
转换连接器。

网友N:
有点像工控机的外部板卡

网友O:
看不清
这个应该是一个有处理功能模块

网友P:
应该是连接线?

网友Q:
应该是块中继板,能更好地保护PLC的输入输出点。

网友R:
连线的走向上接下吗。

网友S:
还看不清楚

网友T:
不知道 , 我问厂家他说是二进制转换器,,我也不知道

网友U:
隔离器或者是放大板

网友V:
上面有拨码开关,是有意义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Q:
也许你说对了!  老师也说这个意义不大, 输入一个  输出一个。

网友Q:
回复 楼主:
呵呵,意义不大,作用不小的哦。

网友W:
好像是排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Q:
啥大作用?  这个能详细说说吧  真心不知道!

网友X:
就是一外部接线端子而已

网友Y:
一个外部接线端子排,由于上端接线不方便用插头引出到这个端子排上面方便接线,没有很大作用,在整个电路中就起个接线作用。

网友Z:
中继板,输入输出能有个显示

网友K:
回复 楼主:
也就是导线连接块,用那种为了抗干扰信号,中间指示灯信号输入输出显示,和我接触过的有一点小区别也就没有却定性的仅共参考。

网友AA:
没见过,看不出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