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4):
台达伺服驱动器ASDA1021-ab一启动就报警al01过流。查外围电路都正常。后通电比较继电器两端电压不对。正常的j1-j2端电压为9.3v.而它为4.6v.查好的上面不吸合时。be为0.75v.ec为14.08v.34为16.30v.j1和n为16v.吸合后be为-0.7v.ec为1.4v.j1和j2为9.3v.查坏的不吸合时be为0.8v.ec为14.08v.34为16.30v.j1和n为16v.吸合后be为-0.65v.j1j2为4.6v.dq52总是工作在放大状态。不在开关状态。查各路电压都与好的比较相差不大。现在不懂得v+和n之间的联系。后代换了 dq52,dzd1,都是不行。这个be之间的工作点跟v+各n之间的关联请各位大师讲解下。

网友A:
  这个问题,跟我遇到相同,发愁

楼主:
要是有报废板把电路图画出来就好了。就可以好好分析了。表情现在希望有修得多的朋友讲下这类型的原理。咸庆信老师的书都是大功率的。而伺服器都是小功率的。希望咸庆信老师的书以后也了出些这方面的书。
   这个问题正在找,估计是它们的共点的稳压管或电阻有变值什么的引起的。造成v+和n之间电压偏了。

网友B:
继电器要吸合,继电器线圈必须要有形成回路,也就是DQ52要导通,DQ52的导通与截止是受光耦DPH41控制,,DQ52要导通,其b极必须为低电平,也就是说光耦DPH41次极要导通,接下来分析就简单了,DPH41第1脚为5V高电平--光耦次级内光敏三极管导通--DQ52bJ极为低电平--继电器线圈形成回路--继电器吸合。光耦的工作状态决定了继电器的工作状态,而光耦的工作状态由其DU1外部的RY1的电平控制,将光耦3,4脚短接,继电器一定会吸合,如不吸合,查继电器和继电器工作电压,检测光耦1,2脚是否为5V高电平,如是,继电器不吸合,可代换光耦,如1脚为低电平,那就要检查其控制电路了。

网友C:
短接光耦可以动作,就是光耦和前级的问题,不能使后级的问题,DR12是否阻值变大导致基极电压偏高,光耦的CTR是否正常,DR267组织是否变大,导致IF电流偏小。

楼主:
谢谢大家的分析 。问题找到了。2楼的朋友可以参考下。在dq52的b极还连了一个dq53b极.因为位置远没发现。查得dq53坏了。又不知道dq52和dq53的资料。根据电路和手上的管子。用a817  y系列<80v 0.3a 0.6w t=150 o=70-140 y=120-240  f=100m>代换正常。不知道有朋友知道dq52和dq53是那种管子。要是知道了以后用原装的好。表情因为这种伺服器时间到了好多坏的。另外一篇文章求助的du1是yang826925朋友说的g2这种。根据电路结构和上机试用了正常。

网友D:
感谢师傅分享经验,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