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小电机用继电器正反转控制

楼主(2015-05-24):
控制一台减速机正反转,交流220V 6W的小电机,控制如图说明,SW1和SW2直接用普通的中间继电器可不可以?

楼主:
我的意思是因为小功率电机,但是工况是得频繁正反转操作,想用5A的普通中间继电器不用接触器来直接对电机正反转控制,这样会不会有风险?

网友A:
加固态继电器

网友B:
欧姆龙有一种叫棘轮的继电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完全可以 楼主淘一下功率继电器

网友D:
棘轮继电器不错,学习了

网友E:
可以的,电流很小的

网友F:
新装备啊,棘轮继电器,学习了哈。

网友G:
学习了,棘轮继电器。

网友H:
保险起见,sw2用10A的吧

网友I:
可以啊 ,,我们就用接触器搞的

网友J: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想法。

网友K:
不建议用普通的中继,都是机械触电寿命有限,要是固态继电器用在主回路上个人觉得不妥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不建议用普通的中继,都是机械触电寿命有限,要是固态继电器用在主回路上个人觉得不妥
这也不好,那也不妥,用啥?

网友M:
小型继电器都可以的,豆浆机上控制电机的都是小型继电器,只要触点容量满足额定电流都可以

网友N:
棘轮继电器 功率继电器

网友O:
才AC220V;6W的电机,没问题呀。工作电流很小。用起来试试嘛。

网友P:
频繁正反切换时间短,继电器触点容易坏,试试不行换大功率的

网友Q:
频道正反转的还是加个固态继电器吧。普通的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网友R:
这是个好玩意
又涨姿势鸟!!!!!!
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

网友L:
楼主,你提供的资料不是很明白的写着,5A,担心小了改10A
显然不是,担心频率,难道你要每秒变换一次方向?哈哈 制动器受得了吗? 好你不制动了,电机能胜任吗?好也能胜任,就算能胜任,电机转的角度也满足要求.
没话了,用固态继电器吧,图纸上的电路改一下吧.
夸G4Q的主意了吗,电机必须交替换向工作,如果不是,其不能用也.
再看G4Q 与 MY性能
    G4Q       MY
负载 5A        5A
机械 500万次   8000万次
    (1200/h)  (18000/h)
电气 50万次    40万次
    (1200/h)  (1800/h)

网友S: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因为小功率电机,但是工况是得频繁正反转操作,想用5A的普通中间继电器不用接触器来直接对电机正反转控制,这样会不会有风险?
如果要求不严格,直接用洗衣机定时器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