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4):
一东元GS系列45KW机器,当时霍尔坏了,客户没急着修,把机器拆了放了1个月(电容要先拆下来,不小心放到1边去了)1个月后竟然忘了装电容,装好霍尔后已启动空载正常,带15KW电机报过电压,又检查了1便线路没有问题,想是不是误报警了,再启动到20HZ时一声巨响电源管C5297炸了,这个是自震荡电路连同旁边的三极管0k/7Y丝印三极管以及震荡周围二极管一同炸毁,还不知模块坏没,将找不到原因,突然发现电容还放在对面台子上,恍然大悟真是教训呀!朋友们看在我这么倒霉的份上,帮我说说这个OK/7Y三极管的真实型号。还有个贴片二级管2U/70

网友A:
这个就是经验不足,和习惯不良哇。急需改进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修国产机电容都装机器里,时间一长居然忘了。查到三极管了叫2SC3736,但是没找到贴片2U 07是什么二极管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画一下线路,就知道三极管和二极管了。其他机器电源部分的元件一般是可以代用的,极性注意哦。

建议:
1拆的零件装个盒子,跟着机器走。装机时,应该做到一个螺丝不多,也不少。
2,上电最好先用调压器。 用参数看母线电压,看是否正常。
3,。。。。。。

网友B:
所以要养成良好的维修习惯。

网友C:
对呀!看来良好的习惯很重要啊!

网友D:
我以前好像 在哪里看到过?记不清是什么品牌了。

网友E:
平时没好习惯的教训

网友F:
2u的贴片二极管很好找,废板子上很多,特别是三菱的板子,到处都是这型号的二极管

网友G:
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还有环境因素也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F:
超快速恢复二极管?

网友H:
超快速恢复D1FL20U  封装DO-214A

网友I:
有的 代码和丝印 可以上网搜的,就是费时间。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