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错在哪里?

楼主(2015-05-24):
子程序只成功执行一次,第二次M1的脉冲上升沿没了,我错在哪?

网友A:
第一排M1自锁了

楼主:
子程序解了M1的自锁的,第二次调子程序时M1的脉冲子程序没得到,第一次调时却能得到。

网友B:
你应该用T1上升沿置位M1.而不是让其自锁。

网友C:
这程序能启动吗?

网友D:
3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E:
是因为PLC扫描周期M1、P1的问题,按下图改一下就ok。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明明可以直接用置位复位方式 更简洁 何必这么繁琐

楼主:
感谢大家帮助。6楼说得对,但还是理解不了。为什么左边的能成功运行,右边的却不行?是RST M1 令M1复位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网友G:
看起来感觉M1一直被复位呢

网友H:
忘记完了,现在成天书了。。。

网友I:
这程序本身编的就有问题,楼主自己多看看编程手册,多学学吧

网友J:
没看明白哪里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