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多段调速

楼主(2015-05-24):
说明书上的说明看的不是很明白,请老师们详细讲一讲。

网友A:
你的是什么品牌的,一般的是先设定多功能端子的定义,第二设定各端子的运行频率,第三设定各端口的运行方向,第四设定各段运行的时间,最后选择运行方式,比如运行一次完停机,重复运行方式,有的还可以设定运行次数

网友B:
这要看你是外部端子控制还是变频简易程式控制了,如果是外部端子控制,设置好端子定义,各段速运行频率,方向,加减速时间,如是变频简易程式控制,要设置各段速频率,方向,运行时间,加减速时间,是否循环。

网友C:
一般是3个端子信号对应7个状态,对应内部7个参数设置的7段速度
3个信号的通断状态是0或1,可以组成8种状态,除去全是0的后剩下7种。

网友D:
哦,西门子的MM440是四个信号组态,最多是15段速转速。

网友E:
多段速最好要有数制基础,起码明白二进制是怎么回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