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赫兹

楼主(2015-05-24):
开始15HZ开始运行15s后到40HZ运行2分钟后又到15HZ来回循环怎么调,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A:
貌似变频器无此功能吧,用PLC直接编程那是不难

网友B:
你应该告知什么品牌,型号。玩猜猜看哪表情。带简易PLC功能的是可以做到的。照着说明书整就是了。

网友C:
用多段式运行模式

网友D:
用多段速控制。

网友E:
用多段速控制啊,可以看说明书啊。

网友F:
一般都有多段速的设置好就可以了

网友G:
带简易PLC程式运行的就可认。

网友H:
多段速吧。

网友I:
台达VFD-B 04-04=14有这个功能。

网友J:
还真没遇见这种情况!楼主看看是不是参数设置有问题啊?我那个高压变频如果在启动前频率挺高的话,启动时会发现从高频率比如40HZ-15HZ,然后在慢慢升到设定值.

网友K:
用PLC或外部时间继电器来控制多段速就行了;
当然,如果你的变频器本身就带有PLC运行功能(台达的有些系列就自带的),直接设对定的频率、运行时间、运行方向等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L:
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用一个plC 或两个时间继电器也行,无非就是给变频器信号的问题!

网友M:
带简易PLC的变频器可以

网友N:
多段速可以。

楼主:
2楼是富陵300系列的

楼主:
外部接S1.S2.S3

网友O:
这种功能是简易PLC功能里的摆频功能,市场上国内品牌大多可以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