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4):
柴油发电机输出电压390伏频率50HZ,带动两台振动电机运转正常,振动轨迹上下一致正常,可是发电机连接节能器后,电压409伏,频率50HZ,电机运转正常,可是振动轨迹就变成左右轨迹了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和频率有关,发电机频率不稳。所谓节能器是什么东西?

网友B:
机械上有问题了吧

网友C:
肯定是节能器搞怪的!

网友D:
把节能器发出来看看啊

网友E:
节能器发来看看,可能是节能器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