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5):
RT 新版本的V2.40编程软件新增了哪些功能,有什么亮点和优势,有用过的朋友希望给介绍一下,我现在用的2.38版本。

网友A:
台达wplsoft编程软件推成出新很快,每次更新都有改进,但是每个新版本还都是一大堆BUG。我现在正在使用的也是2.38,感觉没有以前版本稳定,有时有连接中断或者自动退出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智能化稍显不足。例如:你编程前选择了PLC类型,程序中使用到的特殊寄存器定义不会更新改变,同时有关该型号的PLC特殊用途软件好像也不会分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 我也有同感 就是想看看有没有用过2.40的 看看这些状况有没有得到改善

网友B:
呵呵;只要支持你使用的PLC类型就行了,没必要刻意的去追求软件的升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这不是看到软件升级了 但是连个介绍都没有 想了解一下

网友C:
哪里做了改进不知道,用起来反正与旧版没什么感觉。

网友D:
没必要刻意的去追求软件的升级!!!
有句话叫够用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 这不是看到软件升级了 但是连个介绍都没有 想了解一下
这个以前我也是建议了多次,不知道从哪个版本开始或者人家一直就有我以前没有发现,安装新软件后在帮助菜单里面有各个版本的更新说明,里面详细说明了该版本的改进内容。
不在官方网站上大力宣传新版本改进功能,悄悄地下载中心给你一个新版本供你使用,好用与否你自己试去吧!这个也算是一种风格。^_^

网友E:
我用的cad还是2007版的,没什么不好用的,平时画电路图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