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卷帘门加远控

楼主(2015-05-25):
电控卷里门的手柄是3个按钮  上   下   停止  其中 上下都带自保。原来电动卷帘门带手柄,现在要加个远控就是异地控制,是不是4芯线就可以了

网友A:
不管的他几芯,楼主自己有方案改,还不知道用几?芯

网友B:
遥控比较好

网友C:
4芯线是可以的,就看你怎么接线了。

网友D:
网上直接搜所4路无线控制。220V的很多的

网友E:
正好够了

网友F:
要看你怎么改了

网友G:
感觉4芯不够,首先停止串联,然后上下分别并联

网友H:
可以的了,不行的话,自己再改下线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