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5):
小弟最近在修几块AGDR71驱动板,有一块板子修好了,不带模块,短路C、E,不报2340故障,带上模块后,母线加500V强电,启动就报2340故障;另一块板子测试修好了,短路C、E,不报2340故障,板子焊上模块后,母线加500V强电,启动模块烧坏一路;请大神指教下,板子哪块还有问题?

网友A:
应该板子都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在哪呢?测试6路驱动电压都是正常的,电平也是对的。

网友B:
上模块后,为了模块的安全,可以接24V直流电压进行测试,屏蔽掉保护后,有条件的话可以测试6路的驱动波形,此机模块比较贵,我建议上24V直流进行测试,输出在16-18V交流,且三相平衡,就可以上500V直流,此板不上500V,可能会引起欠压保护,可以在通讯板的电压检测部分接个2.5V电压就可以屏蔽掉欠压保护,此驱动板上元件特多,在检查时要仔细,特别是要检查模块的过孔,因为在拆模块的时候很容易将过孔铜箔拆断。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你的回复。有个问题请教下你,我在修这板子的时候,六路驱动电压测试都是正常的,每路驱动测试信号也都是通的,改变前端信号的电平,G、E间有+15V和-7V,但这板子启动时还报2340故障,板子哪块还是有问题呢?谢谢你了。

楼主(2016-02-18):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教你下,在通讯板的电压检测部分接个2.5V电压可以屏蔽掉欠压保护,这个在通讯板上哪个位置接呢,求大神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