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5):
厂里有两台流量秤,通过rs485向上位机发送数据,现在又加一台流量秤,怎么样两台流量秤的数据叠加?

网友A:
485需要设地址,上位机读不同地址的数据。上位机现在有读取不同地址的功能吗

楼主:
怎么看呢,上位机是电脑,应该会有吧,请老师指点

网友B:
上位机是主站,流量称应当是从站!

只要在上位机上写好程序,称上设好地址,问题不大!

楼主:
还要写程序,这对我等小白来说,望尘莫及

网友C:
带地址的RS-232/485转换器,DIZ485 使用非常方便。首先根据用户通信程序的波特率进行波特率设置,比如9600bps,则将J2断开、J1短接、J0短接。然后设置本产品的地址,比如设置地址为1,则将K2断开、K1断开、K0短接。
左侧的A1、B1的RS-485以及DB-9孔RS-232称为“主串口”;右侧A2、B2的RS-485以及DB-9针RS-232称为“从串口”。
通信规则:主串口数据=地址码+从串口数据
   或者:从串口数据=主串口数据—地址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