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5):
那位老师可以发一段小程序.

楼主:
设置都是好的  实验的时候在cio区写入数据都可以共享 但是写上程序了 就共享不了了 希望老师们可以个程序参考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都是好的  实验的时候在cio区写入数据都可以共享 但是写上程序了 就共享不了了 希望老师们可以个程序参考一下

请试着读读CP1E编程手册中PLC串口通讯章节。

网友B:
设置没问题,程序没问题,那就是线接错了